[求助] 紧急求助!pt下bc时序分析

楼主(2012-05-29):
pt下时序分析

pt下时序分析

icc下时序分析

icc下时序分析

在pt下bc时序分析时,有很多hold 违规,我对比了一下pt和icc的结果,发现延时差了几乎一半,这样是正常的吗?
请各位帮帮忙吧,第一次做TSMC .13的工艺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各种原因,我只能用手机拍一下,请各位见谅,第一张图是pt中的,第二张是icc的

网友:
粗略看了下你粘出来的图,发现路径上得时钟trans就不一样,所以导致以后的每一级的延时不一致。我怀疑第一幅图的分析不是pr之后的时序分析?还望楼主确认?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需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PT脚本是否正确设置,是不是做的PR后的时序检查?

网友(2013-10-24):
ICC用的corner应该是WC的,你的PT的用的BC,差别应该是正常的!
通常timing差别在2.5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