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pt下bc时序分析

楼主(2012-05-29):
pt下时序分析

pt下时序分析

ICC时序分析

ICC时序分析

在pt下wc分析时序时,一切正常,但bc时序分析时,有很多hold 违规,我对比了一下pt和icc的结果,发现延时差了几乎一半,这样是正常的吗?
请各位帮帮忙吧,第一次做TSMC .13的工艺
不好意思,由于各种原因,我只能用手机拍一下,请各位见谅,第一张图是pt中的,第二张是icc的

网友:
貌似你ICC里面使用的slow库,pt使用的是ff库啊。。。

网友:
你能用report_design把2个报告发上来看一下么?

楼主: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ICC_report_design

PT_report_design

PT_report_design

PT_report_design

PT_report_design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ICC和PT下report design的报告,前四张是ICC下的,最后两张是PT下的,不好意思啊,又是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
ocv啊。。果然牛。。0.11你跑OCV修hold修死你啊。。。使用bc跑ocv带derate吧?你们公司没这个流程么?wc+bc一起跑ocv不现实啊。。
你ICC里面也是WC+BC一起跑的OCV么?2边都开了SI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