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NPN型bipolar管子的版图时,遇到的问题,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05-29):
本人用的是CSMC的0.5um BCD 工艺,在对NPN型bipolar管进行后仿时遇到了问题,于是单独对该管进行了仿真,电路仿真没有问题(VC接高电平,VREF为横坐标上的变化电压)可以看到当VREF上升到一定程度是,管子开启,如下
但是调出版图,进行后仿时却出现问题,发现问题如下:

VREF变得很大的时候,也不见管子导通。版图最外面的框是NX层(高压N井)
再下图是说明文件里的给构图,最外面还有一层PWELL(PT):
但是这层PT又不能直接使用,说是什么generated layer,PT={{(TB+HVNwell+PX)+0.69um/side}-0.69um/side};实在是看不明白,求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你后仿真提取出来的网表要修改一下,应该是网表错误,后面的面积什么的要删掉。

网友:
学习下,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过bipolar的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你说的那些结构和层次没有关系,看看寄生参数提取之后的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把网表中的bipolar管的面积语句删掉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