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dw8051这个单片机软核进行逻辑仿真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2-05-29):
单片机的软核是DW8051,synopsys公司的。仿真软件是modelsim,跑的是自己编的汇编指令,指令在keil4里面跑过,是正确的。错误出现在,单片机执行了一个中断了以后,开始读外部rom的代码。此时单片机内部rom的地址,数据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单片机不读了。。
ps:irom_addr里面出现的所有地址的内容和顺序都是正确的。

网友(2013-04-12):
EA脚在起作用
你可以看下你设置的内部ROM是多大的

网友:
波形都有,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吗?看一下信号的驱动源不就可以了。

网友:
地址已经是7d7d了啊,已经切到外部memory空间了,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