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点,急!layout中如何查metal floating

楼主(2012-05-29):
在layout中的一些线需要shielding,但有时shielding可能忘记接,有没有办法查出floating的metal?或是编个什么文件之类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是直接点亮信号线与shielding线就看到了

楼主:
shielding一般都接ground,点亮要很长时间,而且layout上有很多shielding,一根一根去查很困难

网友:
当初我也查了很久 没找到比较简明的方法

养成好习惯吧 画一根连一根

网友:
calibre的ERC还是什么的检查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 我以前试过   或者是文件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
erc check 能找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件要肿么写 我上次就没查出来。。。check好久

网友:
通常lvs ERC 都可以检查出来.除非你的lvs.com没有写好.
在lvs报告上都会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能具体说说是哪条check的么?我去查一下

网友:
这个ERC真的能查吗?刚试了下,还是没有成功啊,请问改什么LVS文件可以查出来?

网友:
如果能查,岂不是所有的dummy metal都要EXCLUDE?

网友:
DRC rule定义floating看看

网友:
PATHCHK
自己看看calibre的帮助文档哈

网友:
用命令等式run  lvs,在report里面有一块区域有用括号括着的坐标,那些都是floating线的坐标 ,慢慢清吧

网友:
lvs 报告里的ISOLATED LAYOUT NET

网友:
通常lvs ERC 都可以检查出来.除非你的lvs.com没有写好.
在lvs报告上都会看到.
同意這個說法
如果你是用 calibre 要打開 LVS OPTION 選項
就會有 ERC 部分
有些 rule file 有, 有些 rule file 沒有
確認一下你的 rule file 裡有沒有 這個部份

网友D:
加到 lvs cmdfile 里面,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run 出结果后,只看metal的layer

网友:
下指令run。图形界面不会报出来的。看lvs。report,里面会有的。有个isolation

网友(2012-07-09):
可以写出来查

网友:
这个问题咱也不太清楚,在laker中还可以点亮线,但在virtuoso中貌似还没看到此功能,同求解决之方法!

网友:
在DRCcheck中可以High出来的啊....

网友(2018-05-30):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在一个版图里面,有N个含有floating metal的重复单元,这样的话,by layer进行检查的时候会重复检查N次这个单元,比较麻烦。有没有方法重复单元by layer只检查一次?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D:
加到 lvs cmdfile 里面,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run 出结果后,只看metal的layer ...

好用的,谢谢

网友(2024-07-25):
DRC呀,我们的rule可以查floating的,会直接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