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如何设置可以使CIW命令窗口显示基本命令

楼主(2012-05-29):
装了个ic5141,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在CIW窗口不显示基本命令,

比如画线的基本命令,用鼠标换层的命令等在CIW窗口都不显示,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请大神帮忙回答下

网友:
CIW -Options-Log Filter

是这个么?没试过 貌似听说过这么个用法

网友:
2楼说的是正确的哈,把选项都勾上,就啥都显示出来了哈!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这样可以实现了,

但是有新问题了,这样每次重起icfb时都得进行设置,

所以再想问下怎么设置可以使一起动时就在CIW窗口下能直接显示命令,不用每次都得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options--save defaults--ok  即可。

楼主:
哈哈,可以啦,非常感谢,这样看命令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