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学习MicroBlaze

楼主(2012-05-30):
各位大侠,我想学MicroBlaze,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 MicroBlaze MCS和mb_ref_guide,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料了,请问我对于MicroBlaze是入门级的,应该怎样学习才能学的快一点?还有哪位有更好的资料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学MicroBlaze最好要有板子 一边调试一边改 这样学的快 推荐ML605 不错的板子

网友:
我觉得你先看看xilinx提供的demo,然后板子上运行下。
然后自己设计一个,慢慢就上手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个MPSoC,axi crossbar的有3个Microblaze

网友:
先看懂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了。我手头有一个507的开发板,还是先看看Xilinx的demo吧。MPSoC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MPSoC就是multiprocessor soc, 就是多个microblaze组成的系统。

网友:
拿EDK自己搞个小系统,对着xilinx的文档看看就能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