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report是笑脸而lvs.report.ext有warning, 可以忽略吗?

楼主(2012-05-30):
extraction report(lvs.report.ext)里报了很多warning,主要是发现有不同net name连在一起!

特别是, 还报了很多与IO Filler有关的warning,大致意思是说layout和source都不含这些filler, 怎么会呢?

还有,hcell 里是否应该把filler和conrer cell加进去呢?但加与不加,IO filler的warning都存在!

顺便: lvs.report 里显示top cell (所有hcell) port,net,instance都match,显示笑脸! 但transcript发现如下warning: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GROUND && ! POWER":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POWER && ! GROUND":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 POWER && ! GROUND":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坛内的帖子说这种warnng是由label没打上的原因,但如果label没打上,lvs.report为何是pass的呢?

网友:
你的电源地的名称不在lvs rule的LVS POWER和LVS GROUND的列表中
还有FIller和CORNER不需要加到hcell中

楼主:
版大,电源和地的名字在rule file中有定义的, 呵呵。

LVS POWER NAME  “vdd" ”VDD“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vss"

PATHCHK的这种warning 不应该让 lvs.report 通过啊? 以前从未注意过这个。

网友:
可以过

你查一下rule里面pachchk这个是不是erc的定义

网友:
比如你的top的power是VDDA
定义为下面才行
LVS POWER NAME  “vdd" ”VDD?“ ”VCC“

网友(2016-03-12):
how to solve it ?

网友(2019-03-01):
这个我认为没有什么影响 昨天群里大佬告诉我在LVS option 里面 去把你的power net ground net 添加上名字就好了,就是建个文本,在两个文本里输入你自己用的net名字,就好了,不会有那3个warning了

网友(2019-07-26):
遇到类似问题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POWER": no POWER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在 LVS Options 添加对应的 Power nets 和 Ground nets,依然会报warning
在另一个制程check LVS时,即使删掉所有 Power nets和 Ground nets,也不会报warning
怀疑有其他地方的设置 影响这个结果

网友:
同事说不用管警告,过了就好了。

网友A:
顶层LVS和ERC过了就OK。其它警告查看一遍就行。建议阅读一次Verification文档。很多问题总是问来问去,都不知道根源,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层LVS和ERC过了就OK。其它警告查看一遍就行。建议阅读一次Verification文档。很多问题总是问来问去,都不 ...

大佬您说的verification文档是指的哪个呢? 可以提供一份给我吗?

网友(点评):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 (SVRF) Manual Calibre自带文本。

网友: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SVRF)CALIBRE自带的。去工具帮助文档里面搜出来。

网友A: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SVRF) Manual。CALIBRE自带。去help下搜出来。

网友B:
问题不大,多半时lable的原因,比如一个线上有两个不一样名字的lable啥的,你要有强迫症可以去下层把这些lable都改掉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A:
顶层LVS和ERC过了就OK。其它警告查看一遍就行。建议阅读一次Verification文档。很多问题总是问来问去,都不 ...

请问verfication文档是什么?在哪里查看?

网友C(2022-06-07):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多半时lable的原因,比如一个线上有两个不一样名字的lable啥的,你要有强迫症可以去下层把这些la ...

确实是lable的原因,在LVS options里面设置好了power和ground之后,把label删了,再copy 输入输出端口的lable改个名字放好,LVS就没这个warning了

网友D(2023-06-09):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lable的原因,在LVS options里面设置好了power和ground之后,把label删了,再copy 输入输出端口的l ...

大佬能否细说,"把label删了,再copy 输入输出端口的lable改个名字放好"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否细说,"把label删了,再copy 输入输出端口的lable改个名字放好"是啥意思

...

当时具体啥情况记不太清了,应该是一条线上出现了不一样的label,需要把他们改成实际使用的lable名称

网友:
很多可忽略

网友(2023-11-12):
引用 网友A: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SVRF) Manual。CALIBRE自带。去help下搜出来。

在哪里搜,大神,我怎么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