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版图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在画版图的过程中,DRC未能通过,遇到如下问题,见附件。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用的是TSMC0.35um的工艺,这是个人第二次画版图,主要是练习,熟悉流程,之前画过一次该版图,DRC通过了,第二次画就出现了 上面的问题。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1)poly2和met1不在网格上.
2)DIF在3.3v时间隔是0.6.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问题也上来问

既然要学习 基本的总要先看看吧

要学会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人 膜拜你  请走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因为才刚开始画版图 反相器画过了 这个是全差分放大器  好多还不懂 现在主要是熟悉流程 问的问题比较挫 还请见谅

格点是不是一开始就要设置好 怎样可以放在格点上,是直接移动 还是将线拓宽 还有能不能推荐一些好的资料 谢谢

网友:
哈哈 能理解新人的苦 么事~不好意思发帖的话私信我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E喚出display options,在grid controls區域可以設置網格。DRC Rule File裏面會寫明最小grid

网友:
是的开始就要设置好.
1)打开DRC.COM文件.查看网格大小.每个工艺的网格有可能都不一样.找到resolution   5(这是假如是5).
   例如:resolution   5    则:网格是0.005.(要除以1000的结果) ;
          resolution   1    则:网格是0.001.(要除以1000的结果) ;
2)打开版图设置网格.option-->display-->x snap spacing  0.005<--修改这数
                                                           y snap spacing  0.005<--修改这数

3)设置好后,把不在网格的线重新拉拉就好了.或写一skill程序修改也可以.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如果不告诉他们.是新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网友:
有時候中空ㄉ區域 切線 會 off grid
就要崇拉一下

网友:
格点一开始就要设好, 后面来改就痛苦了,小图修改可以调器件的坐标,线不在点上就切线。改起来方便。
大图好像有些脚本可以。不过养成好习惯是必须的。

网友:
看看你的DRC Rule中的最小精度是多少,然后再看看你的Layout上是不是在这个格点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态度

网友:
理解现在楼主所处的情境,想想以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事,慢慢来吧,版图这东西多练几次就好了,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这种情况的..

网友:
当初俺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飘过。。马上闪。。

宝宝用睡袋好吗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在virtuoso中,用快捷键E,呼出Display options,在X snap spacing和Ysnap spacing中修改你所需要的最小参数值即可!不过,每次重新开启icfb&就要设置一次。

网友(2012-07-09):
我开始学的时候用的laker,也出过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