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在win7遇到问题

楼主(2012-05-30):
Hspice在win7下安装完成之后,点仿真没有反应,打开hspice.exe,提示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我安装的是2010版本的,请问各位大牛会是什么问题?万分感激!!!

网友(2013-03-13):
老兄,同问题
网上搜了下,有的说没有微软的vc++运行库,有的说要重装软件,装前一定要把残留清理干净,注册表,文件夹什么的,我还没试呢

网友:
我搞定啦,装上这两个就好了
VC2008和VC2005的运行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解决了,看上面

网友(2014-02-22):
楼主帮了大忙,thanks,但不知道为什么楼主要把相同的文件打包两个,坑我的金币。。。

网友(2015-09-29):
正在装,不过楼上的两个包里好像是一样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