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用icc 做cts问题

楼主(2012-05-30):
用icc命令clock_opt时,出现下面错误
Error: Hierarchical pin clkdiv/clk4 found in clock domain CLK. (CTS-115)
请大家看看,怎样解决哦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先remove_generated_clock -all,然后换一下generated clock的定义位置(原来generated clock定义在一个模块的输出引脚,现在重新定义在与这个输出引脚相连接的一个触发器的输出端),然后执行check_clock_tree命令,出现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A non-unate path in clock network for clock 'CLK2'
from pin 'clkdiv/U4/Y' is detected. (TIM-052)
然后再执行clock_opt,发现那个错误没有了,

问下大家,这样处理可以么?

网友:
你画个时钟树的结构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回复,我是初学者,请问版主的意思是?

网友:
你做时钟树得知道它的结构吧,你大体画一下,别人也清楚你的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截图可以么?我就用了clock_opt这条命令,

楼主:
谢谢7楼和版主的回复,,,,

楼主:
谢谢7楼和版主的回复。。。。。

网友B(2014-06-25):
想问问楼主和斑大,我在load sdc文件后,check_timing时也出现了下面这个警告:
Warning: A non-unate path in clock network for clock 'CLK_2' from pin 'u_clock/add_74/U1_1_1/S' is detected. (TIM-052)
每个分频时钟都警告了,想问问为什么会这样?是SDC文件没写好吗?能不能忽略它的?

谢谢了!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楼主和斑大,我在load sdc文件后,check_timing时也出现了下面这个警告:
Warning: A non-unate path ...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0-08-17):
額,怎么解决的,怎么看不到回复呢?楼主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2024-02-23):
同问,楼主怎么解决的,现在回复都看不到了

网友(2024-04-15):
楼主有解决方法吗,碰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