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求PSS仿真

楼主(2012-05-30):
首先问下这个电路没连错吧 我要做的是环形压控振荡器,要求出振荡频率和电压的关系,请问该怎么仿真??

网友:
spectre里面有pss仿真,选中sweep选项,填上变量名,范围,步长就可以了。
在Results Form中把基频plot出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我用的是candence仿真 还有我给的图是单个环节,我做的压控有3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
请教几个在PSS、PNOISE仿真过程中的问题,PSS设置页面oscillator node我填的是vcon  refrence node选的是gnd 怎么选择了老是提示找不到这个名字,PNOISE设置也有这种情况见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spectre是cadence下的工具……node不要手填,用select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那是我错了 没接触过spectre

网友(2014-05-05):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求指教啊

网友:
推荐论坛中的 一篇VCO的仿真参考资料  搜关键词 VCO Spectrerf work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