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反标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5-30):
求问在后仿时,反标max和min 的sdf文件都是正确的,反标typ时却跑出前仿的结果,typ.sdf没有成功反标,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typ.sdf贴一段上来看看,要cell delay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请版大看下

网友:
知道这个格式 (0.2255::0.2255) 的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 请版大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n:typ:max)

楼主:
回复 网友C:

    Min:typ:max我知道,可是这个不是两个值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求解答typ不能反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两边min和max的值。typ空着说明没有。没有当然标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多谢!  这个TYP的值为什么没有生成呢??? 在流程上相同,有时仅仅改变一个反相器的个数,就有生成不生成的区别了

楼主:
搞定了 PT里面有个格式的设置  多谢LS的各位大大们指点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B:

    pt里面如何设置的,能告诉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