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eco

楼主(2012-05-30):
做了一段时间的布局布线  看到ECO也不知道是什么?
说是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用的是什么工具?
求大神扫盲

网友:
做模拟又做数字!羡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说电路快完成的时候,时序等还不能满足要求,就可以通过ECO来小范围的改变其逻辑,而不需要重新综合、布局布线  你要是知道的话 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我在route之后修有short的时候,用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不是很懂  还是多谢了

网友(2012-08-29):
我的是IC compiler,里面综合布局布线完成以后,如果有地方不合人意,需要加buffer,可以用ECO在各个port或者pin加buffer,这样就不用重新布局布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在学习Encounter,你说的PRE MASK ECO ,加BUFFER,或者改变BUFFER驱动,我用过这种方法,但是没用过你说的DEL  BUFFER这种方法,能分享一下你的DEL  BUFFER的经验吗?

网友(2016-08-18):
回复 网友A:

   求问哪里有陈版主的每日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