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单级放大器

楼主(2012-05-30):
如题,一般单级放大器能达到多大的增益?简单的说就是拿一个NMOS,给偏置在饱和区,有源负载输出,Gain可以到多少dB?
指标受process的影响有多大呢?不是考虑电阻的50%左右的失配,光是不同代工厂的参数。有经验的ICers给点指导吧。谢谢

网友:
这个跟工艺太相关了吧。

楼主:
具体点呢,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同样的设计,工艺A下比工艺B下的增益高,那么B会不会在其他方面有突出表现呢?

网友:
你要用这个信息来干嘛?这个增益是个变换范围很大的值,跟工艺、温度、电流、电路尺寸都相关的参数

网友:
你问题的最基础点没搞清楚,90nm的管子和.5um的管子,intrinsic gain能一样吗?

网友:
sansen那本书上有过分析,以mos工艺为例(bipolar很大一些),单级放大器的增益主要由L,Vgs-Vth,还有VE决定,L越大增益也会越大,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速度和噪声,所以不能无限大,Vgs越小增益越大,但不可能无限的小下去,一般我们就采用0.2v左右吧,所以没有最大增益,只有最合适的增益。我们忽略增益提高,就拿最简答的单级放大器说,你算算,如果你想要一个Av有100的单级放大器Ve*L大约要10v,要看你的工艺怎么样了,所以楼上说跟工艺有很大关系,我估计90nm的话增益会很悲观的,只能借助增益提高技术了(共源共栅之类的)。

楼主:
哦,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主要是指代工厂,这里用A或者B表示,主要是不想弄成针对某一个fab。
同样是.13或者.18,不同的工厂PDK的参数会不会大到使相同的设计,比如说一个运放的增益差10dB以上,这个是我的疑问,如果有,那么这个差值是正常的吗? 而且我也好奇,难道只能用价格来弥补,让自己存活吗? 没有自己独到之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比较郁闷,前段时间换了个fab,结果拿人家的PDK做个基本的模块,指标总上不去,恼火的很,都没有让我tradeoff的空间啊,用原来的工艺,轻松就能达到,这个事情让我对不同的fab产生的影响深有体会啊,所以就想看看各位同行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是自己哪里有疏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选工艺也是个学问,工艺选不好对设计影响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菜鸟一个,请多指教, 还有,我发现现在为了追求增益,过驱动电压在尺寸减小的情况下,已经偏置在低于0.2这个经典值之下了,为了追求更大的gm吧,还有现在有些人倾向于将输入对偏置在region 3,这样做现在是工业界的主流趋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也是个菜鸟而已,我记得貌似有一条曲线,确实0.2v已经越来越不够使了,饱和区后面有速度饱和区,前面有弱反型区,随着IC的速度加快,L减小,达到速度饱和的Vgs越来越小,0.2-0.15v的设计经验以后不行了,还有人预测以后会工作在3区,不过现在在中国大部分设计还是经典的设计吧,外国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5-10-25):
新手不懂啊

网友:
用bipolar做输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