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 usr6破解不了,有些模块不能用。。。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2-05-30):
在REHL6.1中装好了ic5141 usr6,成功启动后以为一切可以正常工作了,可当我要打开analog environment进行仿真时,程序就卡死在那了。。。
bash里输入lmli好像也有点问题,最后一句一直都是cdslmd using TCP-port ****,然后就停在那了,如下图:

ic5141,lmli

ic5141,lmli

求各路大神出出主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看起来很正常,

网友:
系统的问题。我用RHEL4和5从来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之前有装过IC610,并且现在还没删除,就是更改了.bashrc文件的内容,这有影响吗?

网友:
把cdslmd进程结束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束了还是一样的效果。。。
对了,我的linux系统内核是2.6.32,难道是这个原因?

楼主:
再贴个卡死前的输出信息,点击analog environment后,输出如下图:

awv.cxt

awv.cxt

好像是awv.cxt这个东西加载出现了问题,一直过不了这个坎。。。

网友:
不是内核的原因,也不是.bashrc的原因。软件还没有深入到与内核交流的程度。RHEL6的一些库和X服务程序肯定和RHEL4、RHEL5都不一样的,IC5141 usr6只支持到RHEL4,官方说法,但是RHEL5还是兼容的,奉劝你还是降级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装低版本的系统了。。。好麻烦呐。。。

网友(2012-12-09):
不是吧。。。会有这问题?

网友(2013-01-11):
我看应该可以

网友(2014-03-12):
LZ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是在RHEL4.8上装的5141,出现了跟LZ一模一样的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啊1

网友(2015-07-19):
那IC615能支持么

网友(2020-09-16):
引用 楼主:
再贴个卡死前的输出信息,点击analog environment后,输出如下图:

好像是awv.cxt这个东西加载出现了问题 ...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