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模块出错了,求指教

楼主(2012-05-30):
module Dif (dif,a,h,clock);
output [31:0] dif;
input  [31:0] a,h;
input         clock;
wire [31:0] x1,x2,y1,y2,divident,divisor;
add M1 (
        .clock (clock),
    .dataa (a),
    .datab (h),
    .result (x1));
sub M2 (
        .clock (clock),
    .dataa (a),
    .datab (h),
    .result (x2));
Exp M3 (
        .clock (clock),
    .data (x1),
    .result (y1));
Exp M4 (
        .clock (clock),
    .data (x2),
    .result (y2));
sub M5 (
    .clock (clock),
    .dataa (y1),
    .datab (y2),
    .result (divident));
mult_2 M6 (
           .data (h),
     .result (divisor));
div M7 (
        .clock (clock),
    .dataa (divident),
    .datab (divisor),
    .result (dif));
endmodule

被调用的模块
module Exp (
clock,
data,
result);
input   clock;
input [31:0]  data;
output [31:0]  result;
wire [31:0] sub_wire0;
wire [31:0] result = sub_wire0[31:0];
Exp_altfp_exp_alc Exp_altfp_exp_alc_component (
    .clock (clock),
    .data (data),
    .result (sub_wire0));
endmodule

错误
Error: Port "clock" does not exist in primitive "Exp" of instance "M3"
Error: Port "data" does not exist in primitive "Exp" of instance "M3"
Error: Port "result" does not exist in primitive "Exp" of instance "M3"

网友:
你可以把Exp这个模块改个名字试试看。比如Exp_
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模块名字冲突了,或者是用了不能用的名称(比如关键字)或者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