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30):
在各个电路模块中,LVS通过,但是将各个模块连在一起后,LVS就不过了。根据LVS REPORT看,管子数目不对,layout里多删掉了一个管子,求教这是为什么啊!!!单独的模块都没问题,连在一起就多删掉了一个管子。

网友:
可能是管子类型有冲突, 或者是source 网表有点问题,比如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冲突?能具体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
是否是dummy器件?比如四端都连电源的那种,作LVS时被过滤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找到错误了,一个管子的端口的连线掉了个via孔然后被过滤掉了= =,画版图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问题 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