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求一组数列的最小值和次小值

楼主(2012-05-30):
RT,我看很多都是用冒泡来做的,但这样貌似效率很低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网友:
可以分组吧,比如3个一组,每次选出扔掉3个中的最大数,保留前两个最小的数,然后一次过后就扔掉了1/3,
第二次再分成3个一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整体想法很好呀!我之前没想到,细化到小模块(即3个值取2个小值)的设计,我自己想了个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方法?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需要在一个周期内求出结果 那会比较大 特别是当数据多的时候
如果在n个周期内求小于等于n个数的极值 那会简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你的意思是加流水吧~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