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多人都在使用FPGA,有人能知道FPGA如何设计的吗

楼主(2012-05-30):
RT,有资料看看也行啊,最近对FPGA内部CLB等的组成比较感兴趣,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知道底层结构对设计有帮助,但也不是必须的

楼主:
FPGA的底层设计,应该跟FPGA的生产所采用的技术是有关系的,关键是没有这个方面的资料,不知道Xilinx使用哪家来生产他的FPGA?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一块ASIC内固有一些逻辑、寄存器和走线资源(其实是被MUX控制的导线),可以通过RAM中每一位的值来对应是否启用;而ASIC上电时这个RAM被配置,这个ASIC就成为了FPGA。

网友:
Please see:
http://www.programmableplanet.com/author.asp?section_id=1925&doc_id=242565
a good introdu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复,从这个页面可以引到别的有趣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我也看过一个How FPGAs work的文章:
http://www.fpga4fun.com/FPGAinfo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