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采保每周期输出电压不相等

楼主(2012-05-30):
如图为采保电路的差分输出,差分输入为2V和1.2V(输入输出共模均为1.6V),差分输出理想值为800mV,但是每周期建立后不相等,如图前一周期为800.2mV,后一周期为800.5mV,最大偏差会达到0.5mV,ADC精度为12bit。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现象,求高手解答。

网友:
tran的精度仿高一点,先确定不是simulator的问题吧。另外也有可能运放没建立好,波形你放大看看有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精度accurate,最大步长50ps,2ns左右就可以完全建立,所以很纳闷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运放增益不够。能把图贴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逐步debug了,把开关和电容都换成理想的,再看看还有没有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增益误差对于同样幅度的输入信号,应该是恒定的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输出差分幅度很大,稳定过程中增益就是一直在变化的。
就是说你的增益随着信号在摆率和带宽的作用下逐步稳定过程在一直下降的。
产生几百个uV误差是可能的。
  ---仅个人愚见

网友:
你的差分信号频率?在该频率的ac Gian?
if Gian(fac)》100dB. you will se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没有错,大信号下增益在变,但对于同样幅度的信号,每次settling的最终值应该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