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震荡问题,贴图了,求教

楼主(2012-05-30):
我做了个bandgap,OP的PM满足,bandgap的闭环loopgain也满足要求,但是为何输出还是会震荡?
现在觉得这种AC的仿真更本不靠谱,只能看transient了,各位论坛的高手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但是我再多加些补偿电容,它可以稳定,为啥呀?个人觉得不是phase margin不够的原因,而且个人觉得,OPAMP的稳定性不用看,只要用STB分析即可,因为OPAMP的稳定性事F=1的极端情况。

楼主:
真心求教论坛的热心人帮助。

网友:
相位裕度是多少,你的图纵坐标是kdeg,相位变化不是很大吗

网友:
应该是极点位置不对,运放加米勒补偿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我找到错误了·,STB分析应该用vdc

网友:
Gain是负的~~
这个能震起来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对STB分析不是很懂,用vdc什么意思?望楼主指教。

网友:
stb用iprobe或者vdc都行

网友:
正负可能接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不能换一下头像,我每看一次就要笑上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可是国宝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整个反馈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相位余度不够,你增加运算放大器的补偿电容修正了运放(前馈通路)的开环传递函数,自然也改变了整个开环的传递函数,使得相位余度足够而不发生振荡。你说的F=1时是最坏情况,前提条件是反馈通路不引入相位滞后的情况,如反馈是电阻分压,且分压电阻节点处的寄生电容可以忽略。但是你做的bandgap的反馈通路的传递函数H(S)明显不是上面的情况。

网友(2017-11-07):
stb也可以用vdc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我的电路确实是相位裕度导致的正反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STB肯定优于AC 仿真,振荡肯定因为相位裕度不够,没有频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