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1/f噪声的低频段_粉红噪声_闪烁噪声

楼主(2012-05-30):
对1/f噪声的低频段一致都是似乎明白,似乎不明白的的状态

从理论上讲,要观察低频段的噪声需要非常长的观察时间,其实对于实际是无意义的。

如果从0频率开始积分1/f噪声的话,是无穷的(1/f噪声没十倍频程的能量相等,那么到0的话有无穷的十倍频程,这样看起来能量也是无穷的)

但是这种推论明显不合理,但是什么地方错了呢?(还是因为非常低频部分,由于积分时间很长很长,所以本来就是非常大的)

看到的大部分书都只是说了white noise的噪声带宽,而没有说1/f噪声的带宽下限。

感觉这个在某些时候还是蛮重要的啊!

比如校正某个值,检测时间为1s,那么观察到甚低频的分量(比如1e-3 Hz),就几乎视为OFFSET了

但是从长期看来,此部分分量又是一个变化值,那么岂不是意味着校正对于低频量完全没有办法?

网友:
我也不明白,求解释

网友:
下限取决于你的观察时间。如果你做无穷长时间观察,从理论上说会发现信号能量无穷发散。但由于你平时只做有限时间观察,所以你会把理论上变化的噪声当作你观察值的dc量。至于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说的校准是只做一次?我们平时说的CDS消除1/f噪声是指将相邻时间的值做差,这两种的传输函数是不同的。你说的那种相当于后一种里相邻时间取无穷大。

网友:
upconvert to middle band (for example 10M-100MHz), then sampling for freq counting. longer count better accurac. This will not include DC offset ter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是校正一个温度计,电量表之类的呢?

比如,我低频段有一个cos(2*pi*1e-3*t)的东西叠加在0上面
我在时间为0s~1s观察了一下,由于观察时间远远小于低频信号的周期
所以我就会以为低频信号是一个大小为1的offset
所以我写入一个校正值1,即测量值如果为1的话,那么实际是0

但是如果我校正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东西变成-1了
我看到-1,然后根据修正值,以为其实是-2

这么看起来,岂不是低频的东西是完全无法修正的(除非校正时间无穷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则上是这样,但你忽略了1/f噪声另一个特性,就是随时间增加,增长的非常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不太明白
随时间增加,增长非常缓慢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觉得,噪声是个统计值,到了某个低频区域再低,这个统计模型就已经失效了。这就类似光和波的区别。深究下去也就是理论性的研究,实际上也用不大上,一般某个应用领域都有各自的积分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B:

            1/f的特性是一个十倍频中功率积分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积分限取1-10和取0.1-10,噪声功率只变为原来2倍,但时间上差了10倍,如果再取0.01-10,功率也只增加到3倍,时间上差了100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正是我觉得很不理解的地方,你贴中说的是功率的增加(但功率=功/时间的),其实本身已经是分摊到时间区间的

网友:
时间太久,貌似已经老化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因为我没搞清楚你问的重点是哪里。对于噪声,一般都只谈噪声的功率和功率谱密度,不需要借用功/时间的方式,因为直接求功反而没法求。观察时间决定了你所能达到的积分下限,这好比自然形成的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刚才有人说的也没错,对于长时间发生的变化,很多时候习惯上都不认为是噪声了,因为很难把噪声和其他一些效应区分那么仔细。

网友(2024-09-04):
闪烁噪声是按照一定模型进行推导的,事实上按照这一模型,闪烁噪声仅在特定频段表现出与频率成反比特性,具体可以查阅相关论文的推导过程,这里我直接给出论文模型的推导结果,论文名就是l/f Noise Sources ,作者是F. N. HoogeC:\Users\cby\Desktop\闪烁噪声.png

网友(2024-10-26):
Parseval定理表明: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能量相等,这里时域和频域总能量都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