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安装的IC5141在打开layout时有warning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30):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不对,第一次打开layout时都会有这个WARNING,但是可以画图什么的,感觉没什么影响,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以去掉这个WARNING吗?

*WARNING* dbOpenCellViewByType: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p2c layout) from lib (lmv324) in 'r' mode because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哪里弄的不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说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就是一打开一个layout图,在CIW窗口就会有这个WARNING

网友:
难道是p2c不存在

网友:
(p2c layout) from lib (lmv324)
應該是 cell 被刪了 或 lib 被刪了
或是path 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