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O仿真求助

楼主(2012-05-30):
不知道哪位大大仿真过SSO,小弟最近进行仿真,对芯片的IO布局进行评估

请问在仿真时IO的负载处,除了考虑封装带来的RLC外,还应该如何建模呢?

特别是如何正确反映8ma、16ma的IO的驱动能力,负载是直接预估RC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希望有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
it should depend pn your rx end loading

网友:
如果是T的工艺, 有个I/O guideline讲SSO sim,找些资料了解下,没什么难的, P/G IO和signal I/O的PAD上都要挂上package故居的RLC

网友(2022-12-12):
不知道后来大佬把问题解决了吗?方法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