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 100 core GX100 ARM CPU

楼主(2012-05-31):
Tilera unveils Tile GX100, the 100-core general purpose

=> 100 CPU CORE

到底如何跑 ??  100 cpu core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啦...
帮顶吧...

网友(2014-06-13):
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2014-08-03):
Tilera公司发布其芯片家族新成员–TILE-Gx系列。该系列包括TILE-Gx100,TILE-Gx64,TILE-Gx36和TILE-Gx16。芯片名称中的数字分别代表有多少个CPU核。TILE-Gx100就是世界上首款多达100个CPU核的网络处理器。
TILE-Gx100可支持多达8个XAUI。XAUI就是一种10G的以太网(Ethernet)网络接口。
另外,TILE-Gx含有4个运行在2133MHz的DDR3控制器。这个比较狠。

TILE-Gx会比较好的适用在中高端的Layer-7的网络设备中,例如,防火墙,VPN和所谓的深度检测等。
但其问题是,在TILE芯片里面,没有什么高级加速器,例如DFA Lookup,压缩和解压缩,Packet Ordering Engine等等。
换言之,如果用TILE芯片,而且还想要其他的硬件加速,可以通过其PCI-E的接口把加速卡挂上来。
当然,如果4个DDR3的System Bus够用了,软件做足够快的话,就不需要什么加速卡了。能做到80G的一个系统,应该已经不错了。例如,通过两个TILE-Gx100,就可以做到160G,通过PCI-E挂到一个高速的控制平面上。就是一个很山寨化的网络系统了。
另外,网络逻辑部分也可以被config(设置)为2个40G的Interlaken接口。许多读者不太了解interlaken是个啥东西。总之,就是为了讨好思科,舔思科的屁股沟(butt)的一个战略举措。例如,在ASR1000的体系结构中,内部的Interconnect就是interlaken 。反正,与思科的东西能集成在一起,这是一个好事情。这年头,即使MIT的的大牌教授(Tilera的创办人,又是印度人)也得看有钱人John Chambers的脸色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