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反标延时严重不对!

楼主(2012-05-31):
数字电路我综合后仿真用的是DC的反标文件,也反标成功。但昨天准备交数据的时间,我经过仔细对比发现:反标的反相器(如inv0)的延时都在0.5ns左右,但foundry厂提供的doc却是延时都在0.1ns左右,通过部分数字电路用模拟仿真也证实,反相器的延时确实是0.1ns。但这个DC反标的又该如何理解呢?我现在悲剧了,马上交数据了,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急啊!!!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cell delay与选用的lib以及wire load model有关

楼主:
    陈老大,这个wire_load是按DC自动选择的,但我刚才又换了其他的wire_load mode重新综合出SDF,还是同样的问题。INV0的延时还是标示为0.5ns。
  另外还有问题请教: stdcell的器件延时和版图位置有关吗?为什么我后仿真时提出的SDF文件标出的各个INV0延时都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
我个人一直认为同一个器件本身的延时是固定的。

网友:
1)你要确认同foundry的条件完全相同!
2)当然与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