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馈电路中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2-05-31):
最近在研究关于运放噪声时,一直感觉自己的理解还很肤浅,尤其是运放加入负反馈后(如反馈电阻),反馈电阻中的噪声又是如何等效到运放的输入端的?希望各位能给予一些指点,或者推荐一些相关的文献可以参考,多谢啦

楼主:
我顶,求好心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反馈是不一样的,看GRAY书吧

网友:
讨论一下,我是这样想的:反馈电阻的一端接输入,一端接输出。电阻自身有噪声,这个噪声对输出的影响等效到输入时要除掉放大倍数,基本就很小了,而直接在输入的那一端直接就是输入噪声。为精确,假设输出端固定为0,或者说以输出端电压为参考点,这时由于噪声产生的电源偏差是很小的,放大器特性的变化应该可以忽略,这样等效输入噪声就等于电阻噪声+电阻噪声/放大倍数。
可以仿一下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