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了chopper的bandgap如何进行AC仿真

楼主(2012-05-31):
请问加了chopper和notch filter的bandgap如何进行Ac仿真?stb的仿真应该是基于dc的operating point进行的吧?那么就只是验证了一个时钟相?

网友(2014-05-28):
不知解决没?能否分享下

网友:
还有如何仿真chop效果如何?

网友:
同求,难道要一个一个数值仿真,然后用Excel做图?

网友(2015-06-23):
還是不加的最好用

网友(2016-02-24):
题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7-09-01):
回复 楼主:
给一个象限,使各点稳定

网友(2019-03-26):
testbench怎么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