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3um工艺是否必须考虑SI?必须采用OCV?

楼主(2012-05-31):
0.13um工艺是否必须采用OCV?BCWC还可靠吗?或者single mode可靠吗?

网友:
应该是相对的
设计复杂 时钟快 就应该采用
不复杂能分析尽量分析,减少出错的机会

网友:
多留点margin出来呗

网友:
可以考虑SI,多留magin就行了, 管他啥ocv, de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case是 :
                    GSMC 0.13um ,
                    200万门,其中std cell 50万个(150万门)
                    主频300Mhz ,总线和外设都是150Mhz
                    时钟有50个左右。

   这样的case需要考虑SI ,和OCV吗?
   margin肯定是无法留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case是 :
                    GSMC 0.13um ,
                    200万门,其中std cell 50万个(150万门)
                    主频300Mhz ,总线和外设都是150Mhz
                    时钟有50个左右。

   这样的case需要考虑SI ,和OCV吗?
   margin肯定是无法留很大的,只能靠高精度的STA来保证时序的正确

网友:
一定要SI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d 库没有cdb,感觉EDI对SI支持的不是很理想。

网友:
是foundry没有开发SI 的cdB 文件。
现在有一些foundry是没有这些文件支持EDI,Astro是有支持的。

网友:
自己生成一个吧,我也用edi,有的工艺就这样,代工不给提供cdb,自己生成的稍微有点BUG,不过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这个生成恐怕有些麻烦啊。不用cdb,SI分析还精准吗?

网友:
    弱弱的请教一下.EDI是什么?为什么分析SI需要CDB文件。。我一直用PT分析啊,感觉只要寄生参数文件就可以啦。。。请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
EDI就是encounter 。 PT里面只是来分析SI,但是无法修复啊。还是得在PR里面修复的

网友:
EDI就是encounter 。 PT里面只是来分析SI,但是无法修复啊。还是得在PR里面修复的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的回答。 cdb中的内容是些什么能告诉一下么?
我们公司用的是ICC,SI和DRC的修复都是PT反馈回ICC做ECO的,几次后PT就没错拉。。请问encounter和PT一致性如何?不用反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在EDI里面没有关注SI,现在准备做这个流程,还不清楚EDI和PT的匹配程度。

网友:
0.13真的要考虑SI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