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set dont touch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5-31):
请问各位大侠:

      在encounter中对一个module 设成dont touch 的话
如果这个module 里面需要进行timing 优化 是否可以加一些clkinv and clkbuff呢?

另外encounter再place优化的时候,会干掉一些buff ,那么它干掉的原则是什么?

楼下的回复都是很好的方法。感谢回复!

网友:
1)要去掉dont_touch后才可以加,暴力的手动的可能可以
2)-preOpt 会干掉尽可能多的buff/inv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那么如果有相似的module的话,encounter会将这些相似的module 重组,简化呢>
因为现在发现place 之后有好些module 变成空的啦。
这里包括SPARE 和只有那些buffer 的 module 。如果只有buffer的module ,被优化掉,变成empty module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不是全部都是buff and inv 的module 也被优化,变成empty module 了。
所以这里请问这样的place 之后的netlist 是否能过formal ,这些empty module 的出现是否正常?

网友:
spare要单独定义
encounter敢把那些module优化掉,应该有把握通过LEC

楼主:
试试看 ,能不能过lec吧!
现在发现原因是用foundation flow run过place 之后就又很多empty module 了。
而用手工place的就没有优化掉任何module。

把两个netlist 做formal,看能不能都过。结果晚些发过来。

网友:
formality做led效果不是很好,还是用cadecne的lec做比较好

楼主:
楼上说的led 也是形式验证吗?
为什么效果会不如cadence的lec好呢?

楼主:
现在发现在place prePlace Opt and inPlace opt 都选择的情况下,有部分module 就变成空的了。

所以这样的不知道这个空的module是被重组了还是直接被砍掉了?
如果直接砍掉的话,那么formal 就肯定不过
如果是重组的话,那为啥还留一个空的module 呢?

网友:
代码谁写的?问问他哪个被搞掉的module干嘛的呀

楼主:
那么这些empty module 是基于何种原则来优化产生的呢?
而且如果formal 不过的话,如何处理此处?

另外在place的时候不让工具去 in-place opt ,在用foundation flow 的时候 在cts之后也会
出现一些empty module 。所以按照我的理解,无论怎样都应该是formal通过的。但是一但通不过
的话,我该怎么办?
因为流程都是自动的,有哪些选项会导致这些formal不过的现象?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CTS之后就有module被优化掉。
之前in-place opt 就导致FM不过。

然后直接place 不去opt ,cts之后又出现empty module 。
不知道会不会还是FM不过,祈祷一个先!

感觉就是SDc 在转化Clock.ctstch的过程中,或者是某个clock没有理解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用的FF或者恒为1/0的FF被优化掉了,
FM里面有选项,可以容许这类FF不存在
EDI里面也可以保留这些FF

网友:
做FM时,不要比较bodule port,直接flatten后比较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cts之后就有empty的module 出现
现在还不知道formal结果。如果有问题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楼主:
    实际的情况确实是优化掉了一下dummy的register ,请问版主如何在EDI里面保留这些寄存器呢?

楼主:
还就是请教一下版主:
如果有一个逻辑门,有输入,但是只有一个输出并且悬空,那这样的逻辑门是不是就会被优化掉

对于一堆的组合逻辑来讲,如果最后的只有一个输出并且悬空的话,也是被优化掉的。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应该是这样的:
setOptMode -simplifyNetlist false
如设置成true 就会干掉一些多余的logic ,这里不让工具干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