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引脚资源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2012-05-31):
比如我设计了8*8乘法器,输入加上复位以及使能,共要18个输入引脚,输出加上显示及完成信号,需要19个引脚,可是virtex5 ML506板子输入只有9个引脚,输出只有13个,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请教了本班一位大牛,他说用寄存器,以时间换取空间,可是这样的话程序该如何设计呢?
      期待各位前辈给予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从信息的角度来说,你需要18+19位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其携带的信息量超过了你本身的管脚数量(13个)。

可以通过多路复用的方式解决,常用的复用方式有,TDM:时隙多路复用,FDM:频分多路复用等,FPGA管教资源不够可以利用TDM时隙多路复用解决。

将27位信号(比如频率是25MHz),采用两个50MHz的两个时隙传送出来。每个时隙传输27/2=14位信号。当然,你这里还是不够,那么用3个时隙就够了(当然,频率变成75MHz)。

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当然,发送端利用TDM传输信号,接收端同样要能将TDM的信号恢复回来。这一点对每个多路复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
LS有道理!

网友:
输入和输出可以用SPI或I2C或UART接口呀,不一定非要并行输入数据,用串行总线来输入数据就比较IO了

网友(2019-07-21):
引用 网友A:
从信息的角度来说,你需要18+19位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其携带的信息量超过了你本身的管脚数量(13个)。

可 ...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信息的角度来说,你需要18+19位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其携带的信息量超过了你本身的管脚数量(13个)。

可 ...

厉害,是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