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带PAD综合【已解决】

楼主(2012-05-31):
我在之前的顶层上加了PAD后综合,DC老是报出“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不用带pad的顶层综合就很顺利,一用带pad的顶层就报出这个错误,io的pad文件也加了,也没有路径上的错误,但就是不行,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带PAD和不带PAD时的顶层名字是不一样的,current_design设对了吗?

楼主:
    设了,current_design $top_design 不用pad设的是 des_top,带pad的是des_top_pad。

网友:
把search_path和link_library贴出来

楼主:
把search_path和link_library贴出来
引用 网友A:

set rtl_path         /home/yangm/des/rtl

set lib_path         /home/tools/synopsys/syn2009.06/libraries/syn
set db_path          /library/umc18/GENERIC_CORE/FrontEnd/synopsys
set pad_path      /library/umc18/T33_GENERIC_IO/FrontEnd/synopsys

set search_path [list . $db_path $lib_path $pad_path $rtl_path]

set target_library [list fsa0a_c_generic_core_ss1p62v125c.db fsa0a_c_t33_generic_io_ss1p62v125c.db ]

set link_library [list {*} fsa0a_c_generic_core_ss1p62v125c.db fsa0a_c_t33_generic_io_ss1p62v125c.db   dw_foundation.sldb]

网友:
猜不到了,在那个error之前多设一次current design吧

楼主:
猜不到了,在那个error之前多设一次current design吧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
这种错误多半就是写的脚步里面没有设置对当前current design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脚步,不是什么大的麻烦。

楼主:
RE: 关于DC带PAD综合【已解决】

猜不到了,在那个error之前多设一次current design吧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把门控时钟放在了读入代码和设置current_design之间,移走后就通过了。但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正确,因为我不用带pad的顶层时,不移走门控时钟它也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