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DUMMy和电阻OPTION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小弟目前的MOS DUMMY和电阻DUMMY都是在LVS选项中勾选OPTION(滤掉四端接一起的MOS和两端接一起的电阻)忽略掉,但是目前有一种情况,就是做了电阻OPTION,就是通过熔断金属,改变电阻值,所以也有一种电阻两端接一起,但不是DUMMY的情况。SO.请问有没有不改变电路图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fuse有单独的控制电路吧,不然你怎么控制熔断呢?
所以lvs就和fuse的控制电路一起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