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51&MMSIM10安装

楼主(2012-05-31):
这几天在研究cadence6151的安装,论坛有一些很好的资料,但是总体看起来比较乱,在这里整理一下,首先说明安装环境为RHEL AS 4(32位)。我分别安装了论坛里的两个版本,都成功了。整理如下:
1.版主cxl666版本:
http://bbs.eetop.cn/thread-317711-1-5.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315446-1-1.html
这个版本是免安装版,不用再费心思去安装,直接拷贝解压缩,将license.dat拷贝到../IC6151/share/license/目录下,将mmsim10拷到IC6151下即可。
需要说明的是license.dat文件貌似需要去掉USE_SERVER这一行去掉才行,至少我是这种情况。
还有需要说明的就是楼主环境变量设置方式是csh的方式,如果不确定自己的shell类型可以运行echo $SHELL查看当前shell。
查看已经安装的shell的命令为:chsh -l。
修改shell的方式为:chsh -r /bin/csh。下次登入的时候就变为csh了。
下面说一下在bash下设置环境变量的方式:
在home下点击view-Show Hidden Files。找到.bashrc文件(.开头的表示隐藏文件)。可以看到里面有几行代码,在下面填入如下内容,例如你的安装目录为/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则输入以下内容:
export OA_HOME=/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oa_v22.41.004
export MMSIM_ROOT=/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mmsim10
export CDS_ROOT=/home/xman/cadece/installs/IC6151
export CDSDIR=/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
export CDSHOME=/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
export CDS_ROOT=/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
export CDS_INST_DIR=/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
export CDS_LIC_FILE=/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mmsim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AUTO_32BIT ALL
设置完成后进入IC6151下运行virtuoso&即可。

2.feifeicicy 版本:
http://bbs.eetop.cn/thread-329202-1-1.html
这个的mmsim还是用的cxl666的。
我下载的时候速度还不错,200k左右。下完之后解压成一个包。安装教程论坛里已经有很多了。
我是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296257-1-1.html这个帖子安装的。
安装完成后也按照上面的方法相应设置环境变量,但是用cxl666的license会报错,
我用的是http://bbs.eetop.cn/thread-321723-1-1.html这个帖子里的,将patch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下,在安装目录下运行./patch文件,将license导入相应目录即可,之后在安装目录下运行virtuoso&。
3.关于CDB转换为OA格式的问题
5141的PDK库文件在6151上无法直接使用,需要先进行格式转换,转换的脚本文件在
http://bbs.eetop.cn/thread-289735-1-1.html,测试是好用的。

网友:
tks for sharing!安装方法找了好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很好的安装教程。

网友:
安装目录是那个目录?

网友:
64bi?32bit

网友(2012-07-25):
感谢,提供了这么多的安装方案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MMSIM10,这个软件需要安装吗?我下载的是cxl666 大侠提供的Update_MMSIM10.11.017_lnx86。这个软件解压后是MMSIM10.tar.gz,再次解压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安装。能提供一个具体的安装方案吗?这个软件安装好了之后,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启动呢?也是通过virtuoso&吗?
谢谢啦哈!!!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的安装教程

网友:
我装完
运行错误
error: $OA_HOME/bin
/bin) 安装目录/oa_v22.41.004
is not a valid as bin directory
怎么解决啊?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 install steps.

网友:
直接拷过去就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直接解压出来就行了,按照我上面说的把下面这几行路径设置好:
export MMSIM_ROOT=/home/xman/cadence/installs/IC6151/mmsim10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PATH
其他不用调用,直接跑ADS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你OA安装的过程没有问题吧,不要出现中文路径,设置好环境变量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装好了
    最后发现是windows下拷贝网站上的文字后,在linux下会多字母,好象是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那个tools是否要做一个link到mmsim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只要把前面的环境变量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clx666的那个包解压了多久呀?为什么我解压那个6151解压个半天都没解压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多久吧,不行就先在windows下面解压

网友:
多谢LZ的分享总结,最近正好要装一下

网友:
楼主你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顶你,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定了,我是用图形界面解压的,所以很卡。。如果用命令行解压,就很快了,多谢!!还有很多人问到解压问题,但是不能在Win下解压,因为很多文件是重名的(对Win系统来说),只是大小写区分,但是这个在linux下是允许的,所以在Win下解压会遇到很多错误,应该在Lnx下解压,用命令tar zxvf 文件名字.tar.gz 这样就解压在当前文件夹了。

网友(2012-08-28):
完全没有问题。ic5141 usr5和 ic6151完美共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安装feifeicicy 版本的IC615,http://bbs.eetop.cn/thread-321723-1-1.html这个帖子里的license只是针对IC615的吗?对于mmsim10还需要单独设置license吗?
第一次安装cadence软件,有些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仔細的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用单独设置,设置好环境变量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伟大的楼主啊,为什么我运行virtuoso&时会出现    $ bash: /EDA/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 /bin/ksh: 坏的解释器: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错误提示,环境变量就是按照教程设置的,我的安装目录是 /EDA/IC6151,而且我进到toos/dfII/bin里面时可以找到virtuoso的那个脚本链接文件,选在终端中运行也没报错。 求解答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安装ksh
命令好像是 yum install ksh
或者是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网友:
回复 网友D:

   ksh装了,现在的状况是   $ bash: /EDA/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 权限不够,用sudo virtuoso& 无错误结果,软件也不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安装的时候没设置安装目录的权限么?
chown  用户名  /安装目录
chmod 777 /安装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我记得也遇到过。你是在自己的home文件夹下并行建立了一个EDA吧。这个文件夹的权限修改过之后也没有安装成功,我建议你还是在自己的Home文件夹下安装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在跟目录下建的EDA,权限777,home目录没空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到home路径下了,对应的环境变量也改了,还是不行。。。。:提示
pandafeeder@PANDA:~/cadence/IC6151$ virtuoso&[1] 2699
pandafeeder@PANDA:~/cadence/IC6151$ virtuoso:找不到命令
[1]+  退出 127              virtuoso

但疼死了

网友:
Ubuntu11.10用不了吗....悲剧,这是缺少什么环境.....

virtuoso:   ERROR: Unrecognized platform.
virtuoso:          Make sure that your current host architecture and OS are
virtuoso:          supported by Ca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virtuoso.
virtuoso:          If you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please provide the
virtuoso:          following information:
virtuoso:              - cds_plat returned:
virtuoso:                  /home/pandafeeder/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virtuoso[78]: .[658]: /home/pandafeeder/cadence/IC6151/tools/bin/cds_plat: not foun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virtuoso:              - on platform: Linux PANDA 3.0.0-25-generic #41-Ubuntu SMP Mon Aug 13 17:59:54 UTC 2012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网友:
这个cds_plat 需要csh,安装csh,然后跳到OA出错。

网友(2012-10-22):
Is it working with centos 6.3 kde ??

网友:
请问楼主615有什么新的地方?好用吗?小弟还在610和5141间混。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it's good!!

网友:
都是几十个上百个压缩包的下载,伤不起啊

网友(2012-11-29):
楼主 ,我在.bashrc里面加上那些语句后我的linux出问题了,ls等命令也不能用了,你帮我看看

# .bashrc

export OA_HOME=/home/tea/cadence/IC6151/oa_v22.41.004
export MMSIM_ROOT=/home/tea/cadence/IC6151/MMSIM10
export CDS_ROOT=/home/tea/cadence/IC6151
export CDSDIR=/home/tea/cadence/IC6151
export CDSHOME=/home/tea/cadence/IC6151
export CDS_ROOT=/home/tea/cadence/IC6151
export CDS_INST_DIR=/home/tea/cadence/IC6151
export CDS_LIC_FILE=/home/tea/cadence/IC615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tea/cadence/IC6151/MMSIM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AUTO_32BIT ALL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网友:
终于找到了,下载先

网友:
有没有个 好的下载地址阿?一个一个小包包的下载i

网友:
幾個問題,請教已經安裝後的朋友
1. OS ˇ32bit or 64bit ?
2. 可安裝到哪個版本的Linux OS? as RHEL 4.8, RHEL 5.8 還是可以到 RHEL 6.3??
3. license完整嗎??
謝謝.....這樣可以省很多時間阿

网友:
各位客官,不知道你们在用IC6151
时有木有碰到这个麻烦;
安装完后,貌似能用了,我也编辑了一个新的电路图。
但访真会报错:ERROR (SPECTRE-4080) : There are 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网友(2012-12-31):
今天下血本把软件下载了,希望能顺利仿真吧!

网友:
6151和610一样吗,

网友:
tks for sharing!安裝方法找了好久!!!

网友:
我试了很多次,我觉得这个教程不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照这个教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或者你也可以发一个教程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feifeicicy 版本到的installscape 如何安装????????????

网友:
请问这个解压出来是32位还是64位的

网友(2013-03-28):
这几天在研究cadence6151的安装,论坛有一些很好的资料,但是总体看起来比较乱,在这里整理一下,首先说明安 ...
引用 楼主:

太赞了

网友:
MMSIM10已验证可以和IC5141版本一起运行

网友:
楼主好人,不得不回复,赞一个。

网友(2013-04-27):
正准备安装,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收藏

网友:
LZ, 我按照你的配置文件添加到bash中,可是为什么还是启动不了cadence呢,我的目录是/home/xu/IC6151,每次virtuoso总是command not found. 求LZ解答,我的是第一个解压版,我解压后直接扔到home目录下,换了个license,添加了环境,应该不差什么吧。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ZLZ,求助, 我按照你的配置文件添加到bash中,可是为什么还是启动不了cadence呢,我的目录是/home/xu/IC6151,每次virtuoso总是command not found. 麻烦LZ看看问题出在哪儿,我的是第一个解压版,我解压后直接扔到home目录下,换了个license,添加了环境,应该不差什么吧。谢谢
PS, 环境是Ubuntu12.04LTS

网友(2013-05-28):
回复 网友G:

   yum -y install ksh

网友:
hao tie, duo xie duo xie le

网友(2013-06-30):
请问楼主;virtuoso& 之后运行ade; "waiting for spectre license" ;无法访真, 有解决放法吗?

;以下是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export CDS_AUTO_32BIT=ALL
#export CDS_AUTO_64BIT=NONE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eda/ic615/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5280@sswxx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export CDS_LIC_FILE=/home/eda/ic615/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LIC_FILE=5280@sswxx

#####################CADENCE IC615##################
export CDSDIR=/home/eda/ic615
export CDS_ROOT=/home/eda/ic615
export CDS_INST_DIR=/home/eda/ic615
export CDSHOME=/home/eda/ic615
export OA_HOME=/home/eda/ic615/oa_v22.41.004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INST_DIR/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PATH=$CDSHOME/tools/bin:$CDSHOME/bin:$CDSHOME/tools/dfII/bin:$PATH

#####################CADENCE MMSIM12.10###############################
export MMSIM_ROOT=/home/eda/mmsim121
#export OA_HOME=$MMSIM_ROOT/oa_v22.43.003

export PATH=$MMSIM_ROOT/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bin:$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dfII/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CADENCE ASSURA615###############################
#export ASSURAHOME=/eda_tools/cadence/ASSURA615
#export OA_HOME=$MMSIM_ROOT/oa_v22.43.003
#export PATH=$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bin:$ASSURAHOME/tools/dfII/bin:$PATH

#####################CADENCE IUS09.20################################
#export IUSDIR=/eda_tools/cadence/IUS_09.20
#export PATH=$IUSDIR/bin:$IUSDIR/tools/bin:$IUSDIR/tools/dfII/bin:$PATH

#####################CADENCE PVS11.12###############################
#export PVS_ROOT=/eda_tools/cadence/PVS_11.12
#export OA_HOME=$PVS_ROOT/oa_v22.42.001
#export PATH=$PVS_ROOT/bin:$PVS_ROOT/tools/bin:$PVS_ROOT/tools/dfII/bin:$PATH

##################### CADENCE EDI1012 ###############################
#export CDSDIR=/eda_tools/cadence/EDI1012
#export CDS_ROOT=$CDSDIR
#export OA_HOME=$CDSDIR/oa_v22.41.011
#export PATH=$CDSDIR/bin:$CDSDIR/tools /bin:$CDSDIR/toolsdfII/bin:$PATH

网友:
IT IS VERY USE FULL THANK YOU

网友:
Useful info for installation.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没钱下载,先旁观

网友:
Is this for 32 bit or 64bit?

网友(2013-07-30):
回复 楼主:
Layout suit 他是一个在线检查工具

网友(2013-09-30):
楼主,OA 需不需要配置?
为什老是提
Error:$OA_HOME/bin
/bin) /eda/installs/IC6151/oa_v22.41.004
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

网友(2013-11-27):
能不能说详细点?花了1000积分,下下来根本不能用,一直报错说no such command

网友:
need to install ksh...

网友(2014-02-10):
非常感谢,很好的安装教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用的是第二种方式,但是patch过程中有1个error和1000多个告警,这会有问题吗?

网友:
tks for sharing!安装方法找了好久!!

网友(2014-04-09):
找了安装教程好久了啊

网友:
这个真心好。

网友(2014-05-14):
差了一步
要建tools.lnx86到tools的软链接

网友:
资料很给力  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 flexm10.8.0.7.rar "  这个文件是干吗的?
多谢!

网友(2014-07-18):
32bit好。64bit.

网友(2014-09-09):
这个符号是不是笑脸

网友:
mark 下后头用

网友:
软件好是好的 但是lin的环境要弄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兄弟,你搞好了么。我的装完库之后不能用呢。能不能加你qq

网友:
楼主,我的软件装上了。可是ijiushiyongbuliao。可以加你qq么!

网友:
注意在Linux下有空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有點複雜的感覺=_=

网友(2014-11-05):
安装方法找了好久

网友:
为什么我解压就报了一堆错误

网友:
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2015-10-09):
安裝成功

网友(2015-11-12):


网友(2016-02-29):
回复 网友I:

兄弟可以给个联系方法吗? 比如QQ

多谢。

网友(2016-03-30):
我按版主cxl666版本 安装,按照楼主的做了这么 还是找不到命令呢?

我的HOME下有test 还有xman 我自己建立的与楼主一模一样的安装路径。棒棒我  小白啥都不会。

网友(2016-05-05):
cadence 610可以用吗?

网友:
已经成功,谢谢LZ总结!!!!!!!!!!!

网友:
this is nice information.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