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一个在LP工艺上验证过模块放在GP工艺上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2-05-31):
一个65nm数模混合的Serdes模块(数字和模拟大约各占一半), 在LP工艺上验证OK, 如果不加任何修改放在GP工艺上回事啥样?

GP工艺的spice model比LP工艺快大约2倍。

有此经验的大牛给说说啊!

网友:
多半不会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版大,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数字电路的transistor变快了,function还OK吧! 就是模拟电路受影响这么大, 反而不工作了?

网友:
如果有hold violation,再快也没用

网友:
模拟的找个敏感的电路仿一下也行呀
数字的STA也能知道

网友:
做版图后仿真就知道了,换gp的spice model,

网友:
搞不好,说不定有人因此辞职!还有可能原来多功能的芯片,现在就是一个功能--->发热!

网友:
请问 LP 和GP是什么意思?

网友:
analog可以做spice仿真,

数字方面用LP的库 做下 sta, post-sim,

多留点margin就行了,  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porting design,

网友(2014-09-04):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一个2输入与非门,GP比LP面积大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