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memory型数据能在module中作输出么?

楼主(2012-05-31):
各位侠客:
      看这个程序:

               module(
                     input ....
                     output [15:0]fifomen[0:3]
                     output ...
                     );
               ....
              endmodule

这样的程序,在语法检查中出现错误。
问题如下:
1.是不是verilog module里面输出接口不能用memory型数据?
2.如果想输出memory型数据,有什么好办法?(难道要一个一个地址的赋值再输出出来?)

网友:
对的,就是你这么理解,memory变量在里面可以类似当作一个存储空间的用法,当然不支持放到外部接口上了。处理方式和对存储器的类似,接口上应该定义二维接口,而不是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