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后没有verilog文件生成 是怎么回事 求助大家

楼主(2012-05-31):
综合出现

error: unknown command '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verbose ' (CMD-005)

没有verilog文件生成

下面是脚本的输出部分:
set filebase [format "%s%s" [format "%s%s" $basename "_"] $runname]
# structural (synthesized) file as verilog
if {  $write_v == 1 } {
    set filename [format "%s%s" $filebase ".v"]
    redirect change_names \
{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verbose }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filename
}

其他的像.ddc, .rep文件等输出都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filename
行不?
如果行的话是不是你 没有set write_v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释掉
       redirect change_names \
{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verbose }
之后,是有verilog文件生成了

但是我之前有将 set write_v 1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语句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direct change_names \
{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verbose }
好像是用来检查生成的verilog文件的句法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