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待解决!!!!!!

楼主(2012-05-31):
最近在做一个压控振荡器,环形的原理图和symbol见图 老是不能起振,调参数又不会计算,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应该用AC仿真确保环路增益及相位满足要求

网友:
pmos管的衬底需要接到最高电位,你别当nmos用了,振动器仿真trans的时候step设置小点,如100p,或5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