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状态机的时候,如何才能把转台机的名字给显示出来!

楼主(2012-05-31):
modelsim仿真状态机的时候,显示状态的波形图怎么无法显示状态名字,显示的都是状态对应的值,右击设置之后没反应,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不知道modelsim里面能不能做到。我有一个类似的方法,是用modelsim跑了之后生成.fsdb波形文件,然后用debussy或者verdi打开,即可把状态机的状态显示为名字。我一般是将状态定义为枚举的类型,不给它们赋具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