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mmrf spectre仿真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2-05-31):
smic13mmrf spectre仿真时出现错误,整体显示如下,红色部分是其错误显示,希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7.1.0.031 -- 15 Dec 2008
Copyright (C) 1989-2007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Protected by U.S. Patents:
        5,610,847; 5,790,436; 5,812,431; 5,859,785; 5,949,992; 5,987,238;
        6,088,523; 6,101,323; 6,151,698; 6,181,754; 6,260,176; 6,278,964;
        6,349,272; 6,374,390; 6,493,849; 6,504,885; 6,618,837; 6,636,839;
        6,778,025; 6,832,358; 6,851,097; 6,928,626; 7,024,652; 7,035,782;
        7,085,700; 7,143,021.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zhw   Host: icfb   HostID: 7F0100   PID: 13502
Memory  available: 811.3029 MB  physical: 1.6086 GB
CPU(1 of 2):  CPU 0  Pentium(R) Dual-Core CPU       T4200  @ 2.00GHz  2000.789MHz
Simulating `input.scs' on icfb at 7:21:22 PM, Thur May 31, 2012 (process id: 13502).
Command line:
    /eda/cadence/mmsim710/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4_11318_10 -format sst2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input.scs
spectre pid = 13502
Loading /eda/cadence/mmsim710/tools.lnx86/cmi/lib/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710/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710/tools.lnx86/cmi/lib/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710/tools.lnx86/cmi/lib/5.0/libstmodels_sh.so ...
Auto-loading AHDL component.
Finished loading AHDL component in 0 s (elapsed).
Installed AHDL simulation interface.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FATAL (VACOMP-2096): File '/export/home/zhw/smic13mmrf_1225_1P2M_200712311746/smic13mmrf_1225_1P2M_200712311746/smic13mmrf_1225/../models/spectre/res.def'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valid Verilog-A file. In previous releases, '.def' was a file extension typically used for SpectreHDL files but SpectreHDL is no longer supported. If this file is a SpectreHDL file, you need to replace it with an equivalent Verilog-A file.

Aggregate audit (7:21:23 PM, Thur May 31, 2012):
Time used: CPU = 922 ms, elapsed = 1 s, util. = 92.2%.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701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70.1%.
Virtual memory used = 9 Mbyte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1 error,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
这好像是SMIC电阻model有两种造成的,一种是Verilog-A,还有一种好像就是电阻。一个是spectre仿真,还有一个我们用于Hsim仿真,也报过这个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按照上面说的用Verilog-A文件代替SpectreHDL文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来看看

网友:
原来我09年注册的

网友:
下载用了不少几分,如果CSDN是的积分可以在这里用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网友:
为了分数我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2-09-17):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求详细说明!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是把电阻的某个仿真库文件去掉了,具体记不清了,不好意思哦

网友(2012-12-08):
怎么全是灌水的。。原来的库不能用么?如果没有可以替代的库咋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那个ref.def文件怎么处理呀?能否转换为verilog-A文件或者用verilog-A语法重写一下?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不懂

网友:
LZ你好,如果把电阻的模型文件去掉,那电阻岂不是就没有模型了,没多大意义吧。。求指教

网友(2014-12-04):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跟foundry要一个新的电阻model,你一说你用的spectre版本他们就知道。

网友(2015-05-19):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2017-03-08):
同求结果,这种做起来好麻烦的,完全摸不到头绪

网友(2023-03-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希望能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