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FFT 结果第5次谐波最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31):
最近搭了两个ADC, 但是有个FFT 结果总是第5次谐波最高,这会是什么原因?一般是3次最高吧、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见过,我觉得是因为系统可以将某些idle tone进行dither

网友:
你这话说得略专业了,有空给解释下不
引用 楼主:

    人工置顶下

网友:
只知道delta sigma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个什么ADC ? 两个ADC ? 要是Time interleaved的话,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It would be alias tone of the fundematal tone. Please add sampling number to *2 or *3. Then check it in Matlab.

网友(2013-04-09):
最近也遇到这种情况,能给解释下原因吗?多谢

网友(2023-02-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为什么 time interleave ADC 里,这种现象很常见呢?

网友B(2023-04-15):
请问下离散两阶的∑-Δ ADC 三次谐波高,并且信噪比低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概能从哪个方向进行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离散两阶的∑-Δ ADC 三次谐波高,并且信噪比低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概能从哪个方向进行改进?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发现原因了吗?我debug看了一下,主要是第一级的积分器导致的,但是具体的原因还不明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发现原因了吗?我debug看了一下,主要是第一级的积分器导致的,但是具体的原 ...

我的是∑ΔADC,好像是不用考虑五次谐波,目前发现的问题可能是第一级比较器的Vov有点问题,现在还在调整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ΔADC,好像是不用考虑五次谐波,目前发现的问题可能是第一级比较器的Vov有点问题,现在还在调整 ...

您好,请问是因为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摆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