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ic5141导入库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31):
这个库应该怎么导入啊,添加到cds.lib是什么意思,添加到那个cds中,主目录是/home/用户名 么,改如何添加,最好能有个截图的例子,我用library path导入显示错误:it's cdsinfo.tag file can not be created by you?
这个库改如何添加,网上流行说法是

cds.lib
cdsenv
cdsinit 文件复制到/ic5141

.首先解压缩下载的ncsu-cdk-1.5.1.tar.gz包:tar zxvf  ncsu-cdk-1.5.1.tar.gz。产生一个ncsu-cdk-1.5.1文件夹

.修改.bashrc文件:export CDK_DIR=/home/eda/ncsu-cdk-1.5.1

.复制$CDS_ROOT/tools/dfII/samples/.cdsenv到主目录下。(注意这个.cdsenv是隐藏文件)                                     $CDS_ROOT是ic5141的安装目录么?

.复制$CDK_DIR/cdssetup/dsinit文件到主目录下,重命名为.cdsinit。如果主目录已经有.cdsinit文件,先删除之前的.cdsinit文件。     $CDK_DIR是我解压的文件么?

.修改.cdsinit文件。将一下字段删除:

(if (isFile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cdssetup/cdsenv"))

(envLoadVals

?envFile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cdssetup/cdsenv")

?tool "ALL"))
.修改cds.lib文件。将$CDK_DIR/cdssetup/cds.lib文件中的部分内容copy到主目录下的cds.lib文件中。             什么叫部分内容,不是全部拷贝么?

.安装完成。source .bashrcicfb&启动

注:修改.lib文件(可在自己的用户名下修改)

添加basic
analogLib库:在.lib文件中添加一下代码

basic /home/ic5141/tools/dfII/etc/cdslib/basic

analogLib /home/ic5141/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

这个PDK应该怎么安装啊? 顺便请教下pdk与cdk有什么区别么?小弟新手小白,反复了三天多才把RHEL4+Cadence ic5141USR6+mmsim61装好,但是到了导入库的时候怎么都弄不好,求大神指点,或者能推荐一些入门的基础书籍也行,小弟在此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是要导入tsmc18工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都能讲一下最好,谢谢了

楼主:
不要沉底啊

楼主:
救命啊,大神求救啊

网友:
添加库的话 你可以不用cds.lib里面填,可以通过ic5141下的library manager下面的library Path下添加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看连接,

http://bbs.eetop.cn/thread-337823-1-1.html

网友(2013-12-11):
同求啊啊啊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导入tsmc18rf库。。

网友(2014-06-30):
我也同求啊!最好求一个库文件

网友(2015-03-20):
同求怎么导入图一的库

网友(2016-10-29):
我有文件,但是不会导啊

网友(2019-08-26):
唉!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