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共模反馈的重要性

楼主(2012-05-31):
由于全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出电平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用到共模反馈,就是说输出电平会对器件的参数和偏置电平很敏感,那么到底有多敏感呢?
在sansen的精粹165页里提到Vb2改变20mv,那么输出会改变1V(NMOS的增益是50),NMOS的增益是怎么算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始输出电平是合适的,那么NMOS的W改变一点点(比如说0.01u,),输出电平是否也会改变几十毫伏甚至几百毫伏呢?
如果有了共模反馈,怎么评估它的性能呢?比如说我的偏置电压或者管子的宽和长改变多少不会引起输出电平的显著变化?
恳求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哈!

网友:
1V除以20mV就是50啊,这里增益为50只是一个假设。
NMOS的W变化,就产生mismatch,这个到底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你管子原来的W是多少,原来是10um,变化0.01um,自然没有什么大影响。
评价共模反馈,主要是线性度,增益,噪声,功耗,带宽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全差分的套筒或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如果没有共模反馈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调不出来静态工作点呢?就是栅宽失配一点,工作点就没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即使不失配,倘若你对你所用工艺不熟悉,不用共模反馈的话,也会使一些管子进入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还以为是我管子的尺寸设的有问题呢

网友(2021-03-18):
小居居前来学习

网友(2021-11-24):
两级全差分共模稳定性太难调了!!!

网友B(2022-02-19):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共模反馈的环路稳定性问题,想问问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做全差分运放的可以建个群讨论下

网友(2022-06-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全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不加共模反馈就稳定不了,是不是不稳定可以啊

网友:
很敏感,考虑到Corner和MC,基本就崩了,CMFB的能力也要足够,要保证在所有Corner下吧输出共模拉回来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共模反馈的环路稳定性问题,想问问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25):
Sansen精粹 CMFB 共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