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大神指点一下IC仿真中tran和pss输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在仿真VCO的时候,选取tran和pss同时仿真,tran仿真结果显示没有振荡输出,但是通过Results Browser中的pss-tran可以得到输出振荡波形,我想请教各位大牛是什么原因导致仿真结果不一样,还有就是到底哪个仿真结果是正确的,急求解答。先拜谢~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 !!

网友(2012-09-28):
同问啊,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