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report_timing问题

楼主(2012-06-01):
大家好,如果输入端口(input)没有时序约束,就没有设置set_input_delay的话,在ICC中,report_timing可以报告输入端口(input)到寄存器(register)的时序吗?在PT中呢?(我的情况是:如果没有设置set_input_delay的话,在icc中,report_timing报告这些时序路径没有约束,而PT中则会报告这些时序路径,好像在PT中,如果没约束的话,就默认为0了)

楼主:
自己顶啊,帮帮我啊,各位,

网友:
为什么不设置set_input_delay这个约束啊?还是设置一下比较规范吧。。
帮顶啊

网友:
楼主最好用 check_timing检查一下你的约束,一般要求约束要做全,如果你没有做约束,很多工具不会报告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