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下安装的cadence ic610无法使用任何快捷键

楼主(2012-06-01):
虚拟机下安装的cadence ic610用是能用,但是无法使用任何快捷键,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能用快捷键很不方便啊,系统是redhat enterprise linux6.1

网友:
應該是 沒設定好 這邊應該能找到相關ㄉ文

网友:
你安装的时候少了一步操作,要把你安装目录下……/ic610/tools/dfII/samples下面的local文件夹copy到上一层dfII里面,并把刚copy过来的local里面cdsinit文件面前加个点(.cdsinit),重新登录系统应该就ok了,以前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找了好久才解决的。
、还有定义自己的快捷键你可以在网上搜下,资料很多

网友:
ls的正解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终于能用快捷键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12-10-08):
建议你参考一下cadence帮助文档中关于icfb如何启动的
其中包括.cdsinit .cdsenv这些的说明,因为很久不用了,所以具体还包括哪些,实在说不大清楚,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习icfb,建议你多看看帮助文档。
如果以后要涉及安装pdk的东西,那时候肯定会有用的

网友: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key strokes to passed by windows is interpreted by virtual machine diffrently while running IC6.1. Please check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网友:
需要设置快捷键才行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2013-04-09):
同问   主要问题是我设置过哦了 还是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大神

网友:
Virtuoso启动回到dfII下面去找 local 文件夹的设置,bindkey文件就是快捷键的。
然后可以在本地设置本地用户的针对具体PDK环境的启动文本。

网友(2014-10-04):
十三楼正解,真是大神呀!佩服

网友(2014-11-16):
谢谢4楼,问题解决!

网友(2015-01-13):
你安装的时候少了一步操作,要把你安装目录下……/ic610/tools/dfII/samples下面的local文件夹copy到上一层dfII里面,并把刚copy过来的local里面cdsinit文件面前加个点(.cdsinit),重新登录系统应该就ok了,以前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找了好久才解决的。
、还有定义自己的快捷键你可以在网上搜下,资料很多

Virtuoso启动回到dfII下面去找 local 文件夹的设置,bindkey文件就是快捷键的。
然后可以在本地设置本地用户的针对具体PDK环境的启动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