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基本单元库从cadence映射到ChipLogic Master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做过反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提取器件时,是会按照将要采用的工艺库的器件名来命名的。这样将来器件才能和库对应上。但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在将基本单元库从cadence映射到ChipLogic Master时,电阻有问题。

1、在cadence里建一个dummy库,attach到技术库上。然后在dummy库里建一个cellview(取名ABC),类型为composer scheamatic。在里面只调出一个N阱电阻(rnw_2t),用edif200方式导出,查看edifout.log文件,无错误。
2、在master里新建一个空的单元库(取名也叫ABC),然后用导入命令,导入刚刚从cadence导出的edif200文件,照理来说,器件就从cadence映射到master里了,但我发现有下面的问题。master提示如下:

     **无法在EDIF200文件中定位单元实例r0的原点和放置位置方向,忽略该单元实例。
     **无法在当前电路图中定位名称为r0的单元实例,忽略该实例在线网PLUS上的连接。
     **无法在当前电路图中定位名称为r0的单元实例,忽略该实例在线网MINUS上的连接。

我想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提示,其它器件像MOS管我采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导入时,就什么错误、提示也没有。

另外,有专门做反向的朋友吗?能否加个好友,现在太需要和你们交流了。

网友:
可能是电阻的类型不匹配,以为 chiplogic master库里面只提供了一种电阻类型res,要有其他的电阻类型估计自己要另外创建。

网友:
nmos是因为chiplogic  master标准库里是有的,所以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以为chiplogic master没怎么用过。

网友:
你在cadence里的ABC单元调用了N阱电阻,然后你往出导,你导的是ABC单元,它当然提示没有N阱电阻呀,因为你没有导出N阱电阻,MASTER又不会给你提供N阱电阻,它只给你res一种,你导的是调用了N阱电阻的ABC单元,要想导到MASTER里的ABC里有N阱电阻,那你先把你的N阱电阻导到MASTER里它才可以调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先直接将N阱电阻导出到MASTER里而不是调用了N阱电阻的ABC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