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高手,如何从菜鸟提高FPGA能力?

楼主(2012-06-01):
本人之前做过简单的fpga开发工作,现在想提高水平,深感困难。
想哪位达人介绍介绍经验,应该如何把这方面的基础打好,并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经典资料,做实验、做项目最关注的点等等各方面的经验均可。
谢谢了!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把开发板自带的和书上的例子全部做完。然后自己搭建一套SOC系统,能够实现常用的操作,启动操作系统,外围的peripheral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款开发板?
还带启动操作系统?

楼主:
之前xilinx出过达芬奇和fpga的demo板,但那个太贵了。有没有价格比较合理,资料比较齐全,同时性能也不错的推荐?

网友:
我个人推荐xilinx官方的,不过我也没用过。所以,不做广告了。
选择FPGA开发板,主要看其面向的用户和开发板的功能。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有以下基本功能,同时也是发展方向:
1. 能够玩嵌入式和SOC基本外设。
2. 能够稍微玩一下高速接口,比如串行接口如PCI-E,SGMII等serdes应用的, 并行接口如DDR的。
3. SOC基本外设可以满足你对于慢速设备控制器的设计和写代码能力。
4. 调试一些快速接口和控制器(比如SGMII,或者做音视频编解码,或者USB控制器,DDR2/3控制器)设计和代码编写。提高你对于严苛条件或者复杂逻辑的设计能力。
5. 以上说的都是嵌入式硬件方向。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涉猎嵌入式软件,玩玩嵌入式操作系统,自己编译一个linux,学习一下linux系统,熟悉其驱动是怎么回事。也是不错的发展。
6. 嵌入式软件和硬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硬件应该比较难一些。你可以涉猎一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来考虑。

网友A:
FPGA和SOC方面的问题,建议上一下“SOCVista (中国芯动力)”网站,他家有一个“老工经验谈”版块,都是资深工程师的经验总结,非常推荐。给你一个链接:http://www.socvista.com/bbs/viewthread.php?tid=3618。

楼主:
我个人推荐xilinx官方的,不过我也没用过。所以,不做广告了。
选择FPGA开发板,主要看其面向的用户和开发 ...
引用 网友B:

   谢谢斑竹!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
FPGA和SOC方面的问题,建议上一下“SOCVista (中国芯动力)”网站,他家有一个“老工经验谈”版块,都是资深 ...
引用 网友A:

   也非常感谢!

网友(2019-01-09):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2023-11-05):
引用 网友A:
FPGA和SOC方面的问题,建议上一下“SOCVista (中国芯动力)”网站,他家有一个“老工经验谈”版块,都是资深 ...

SOCVista  進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