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生成ROM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求助,本人在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一个单端ROM,并对其进行测试,在测试文件中按照ROM的读时序,可是输出总是不定态,请问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嘛?用将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dat文件添加进去吗?

网友:
你打开生成的rom的verilog仿真模型文件,查看其调用的那个初始化文件名字叫什么?
然后把那个文件找到放到仿真目录下(这个文件可以在你生成rom的文件夹下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要对应相应的code 的,

网友(2014-05-12):
回复 楼主:

   请问您有memory的教程吗?或者说这个工具怎么使用呢?我们现在也在用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万分感谢

网友(2014-12-23):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ROM调用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2015-08-05):
回复 楼主:

   仿真测试是根据什么仿真的啊? 求助啊   我也用MC生成ROM和SRAM,但是不知道怎么仿真啊? 是用VCS吗? 以前没用过啊。

网友(2015-12-26):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仿真rom的输出是不定态。  怀疑是code没读进去。 但是我MC生成过程中code读进去了。我需要在VCS仿真的时候导入code文件吗? 不知道怎么导入呢? 是写在testbench中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MC会生成一个XXX.rcf的文件,是关于rom的coe文件。里面都是二进制的数  我把这个文件放到我仿真环境下面了。但是仿真还是出高阻,很困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  我的那个初始化文件叫rom.rcf文件。里面是二进制的数就是coe的数。但是我单仿真rom还是出现高阻不知为何呢? initial
     begin
    $readmemb("rom_16_1024_verilog.rcf", mem );
    adjust_mem;
     end
这是我MC生成rom的初始化位置的代码。是MC自己生成的。 是不是我testbench中也需要加入这个readmemb语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您能帮我看下问题哈。已经两天没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你用MC生成的verilog仿真模型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2018-12-27):
感谢啊,解决很多问题啊

网友(2021-09-07):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那个.dat文件是干嘛的